今天收到一个进水的笔记本戴尔N4050 取下PU3801不短路

楼主(2015-09-11):
今天收到一个进水的笔记本戴尔N4050 取下PU3801不短路的维修思路,检查了PU3801周围没有坏的元件,打对地阻值有1个电感为0 ,就是显卡那里的那个电感,经检查电感背面有2个场管PU4502  4503  腐蚀 ,还有一个电源芯片腐蚀(51215),全部换新后插上电源保护,摸隔离保护的PU3801 很烫,但是这个管子没有坏啊,换新的也是一样的烫,请教下是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导致保护的,谢谢,感觉图纸有些不对劲,因为有的元器件我在板子上根本就找不到,图纸是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A:
个人感觉进水机器不好弄,解决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正在等待你,,

网友:
看下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进水机器不好弄,解决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正在等待你,,

对,就是这样  ,问题太多了,本来想着一开始把芯片换了就OK的,没有想到问题居然扯到保护隔离了

网友:
公共点阻值为0 ,有短路哈前辈

网友B:
隔离管发烫无非两种原因,一、自身未完全导通   二、后级负载有短路

网友C:
前辈,能告诉我那里的测试点短路了吗?

网友:
除了测阻值还是阻值呗,取下服饰的原件再看看阻值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鸡去,进水的机子,8成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坐等答 案,解决了吗

网友E:
公共点正常不 还有显卡电感对地短路是不是显卡的上管击穿了    估计和显卡电感那边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能告诉我那里的测试点短路了吗?

就是在北桥芯片哪里的那个电感短路,我把隔离保护的PG4003取下,待机电流0.001,但是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真是头疼啊,进水的机器这个算是遇到难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能告诉我那里的测试点短路了吗?

取下那个PG4003 待机电流就恢复正常了,0.001 但是不能出发,是不是桥都挂了哦,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下,3V  5V  不过都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正常不 还有显卡电感对地短路是不是显卡的上管击穿了    估计和显卡电感那边有关系吧

我检修下那边的情况 谢谢前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答 案,解决了吗

正在检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发烫无非两种原因,一、自身未完全导通   二、后级负载有短路

前辈的指导真是太好了,但愿我明天可以修好,不过板子腐蚀的太多了,修好有点困难哦,

网友:
说明后级有大短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好的  谢谢前辈的指导  祝福前辈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身体健康 。

网友:
进水机有些很好修,有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麻烦

网友:
一般就是公共点对地有短路

网友F:
每天在看贴回贴,每天赚点经验,可是看过之后我就不记得了

网友G:
你看看后继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用烧机法试试吧    后级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天在看贴回贴,每天赚点经验,可是看过之后我就不记得了

楼主谦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后继是不是有短路的

请问电池输入部分的2个电容对地短路了,会有影响吗?前辈。
那个EC3903   3904对地短路 ,到隔离保护部分的话那个PU4002管子哪里,由于是P道的,低电平导通,难道那个电容对地短路属于正常???对了有好多电容在板子上测量都是短路的请前辈给一个快速的维修思路来判断电容没有坏的办法,谢谢前辈

网友:
公共点有问题!看后级电路!

网友:
修短路烧鸡大法呗!

网友:
一半电容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