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一台AOC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用点灯套件测试灯管没问题,应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想用一个通用高压条代用,接上12v供电线和地线屏幕竟然不亮,难道还得接上ON/OFF信号线么。怎么确定哪根线是信号线。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好像依稀记得把供电和地接好然后用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挨个去测试剩下的几个线。是这样操作的么

网友:
你的驱动上没有标准吗?或者看一下原高压上有没有标注,如果都没有标注那就只有去试了呀。通用板上已经有标注的呀

网友:
只接电源和地,指定不亮的,

网友:
必须接上ON/0FF信号线

网友:
接完12V和地  然后挨个试下其它的接头么   接错不会烧么

网友A:
一般测下 有2个3.3 一个是开启 一个是亮度调节  这2个试下 就知道 哪个是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测下 有2个3.3 一个是开启 一个是亮度调节  这2个试下 就知道 哪个是开启了

我是后接的上面没有标示,就是那个小窄条是后按的。接上12V和地其它几个接头也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开启信号是要接的,一般标示ON OFF什么的

网友:
一半三组电压加一个接地就行了啊

网友:
高压板上有标的 我们用的高压板都是接3-4根线  你这怎么这么一堆  上面标注仔细看看 ,一般是VCC VCC  ON/ONN
ADJ  GND GND

网友:
高控制 信号有低有高 大部分是高电平

网友:
你换个普通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光看你描述就是心惊胆颤的    祈祷楼主不要把显示器修费了

网友:
换别的通用高压条显示器好用,只是这个高压条当时买的时候也说可以当通用的,连接到保险和大电容的不就是VIN么

网友:
接三条线就可以了,供电,控制,地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要接上OFF\ON

网友:
我的高压板上也没有表,不知道接哪个,好晕,新手好难

网友:
我也有点晕了。我看我这里有标示的高压板上面地线竟然是连接电容的。

网友:
那个板后面没有标明吗?

网友:
从驱动板到电源板上的接线找出路,通电有信号的情况下,驱动板子会给高压板输出一个高电平,大概4V到5V左右,你看看电源板上那些线输出都有什么电压,一般有12V,5V,3.3V排除了这几个线,剩下的就是高压板的开关个调亮的

网友:
开启信号是需要接的,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网友:
去掉供电脚 去掉地线,只剩下两条了,一条是开启脚,一条是调整亮度的,用5V电压接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开启信号是从驱动板过来的,你用排除法先排除5V供电和接地在从剩下的里面找,开启的时候是高电平,关闭的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是从驱动板过来的,你用排除法先排除5V供电和接地在从剩下的里面找,开启的时候是高电平,关闭的时 ...

还有就是要把原高压供电断开

网友:
不接开关能亮吗

网友:
一般有标示,ON/OFF的

网友:
接好电源的地,没有开启信号依然不会亮的啊。

网友:
改高压就3个条件  供电12v   地    开启3.3/5v    开启电压是有驱动板来的  不行就该个电压,还有你那个高压不可以这样改把,你那个高压上面是带有保护的 如果灯管有问题就不会亮,建议用通用高压条

网友:
按开关的时候量那几个脚,看看那个是在按开关的同时电压由0变成3.3V电压

网友:
找开启很简单的,你量一下接口那里一般是12V 5V 3.3V地线,3.3V的不是亮度调节就是开启,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必须得接  ON/OF 啊  不接的话  高压板 没 控制信号 是无法开启的 灯管没电 也就是 暗屏
on/of 你看电路板 的输出 那几条线  然后看走线到 高压区 一般连个贴片电阻 然后接到MOS管的G级~

网友:
我一向接给驱动板的线的off——on信号

网友:
改高压板必须要接ON/OFF

网友:
换了一个12~24V通用高压板解决了。不亮的那个是长城显示器的高压条,当时买的时候卖家说也可以当通用高压条用。我量了一下电压13V多,可能是长城高压条只能工作在12V吧。把高压条放到长城显示器上还好用。确定高压条没坏。

网友C:
你就这样给客户修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这样给客户修显示器

那怎么修?你们不是这样修的么。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这一块,次级阻值也正常,换了高压板也没解决问题。以前都是换同型号的高压板,这次是第一次改通用高压板上去。望指正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个标识清晰 高压板

网友:
接了电源线,还必须接上ON/0FF信号线,板上一般都会有标注,仔细看看。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有一边个应该有标明的

网友:
供电 ,开启信号, 地线 ,缺一不可 (亮度可选)

网友:
找个3.3V电压接到高压板的ON上就行了啊

网友:
什么套路啊 当然要接开关啊  要不怎么控制亮暗啊

网友:
楼主这门还没入就开始上手了,佩服!在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排线插座上可以找到ON/OFF脚,没标就按开机按钮3-5秒样子会有一个电压由3.3V跳到0V。做这些测试前提是楼主能够分清驱动板与电源板。

网友:
換個別的試試看....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2015-10-16):
你看原来电源板到驱动板的那条线,那里就有标开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