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无铃声 短 接

楼主(2015-09-11):
红米note 无铃声 短 接 (图如下)

网友:
楼主讲一下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是的哦 不然只能当作一个参考了

网友:
原理能给我们讲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这样短接铃音是否变小哦,这可是铃音放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短接铃音是否变小哦,这可是铃音放大管

如果是铃音放大管的话,振铃声肯定变小。

网友(2015-12-16):
梦幻、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个字看不清楚哦,能把零件编号说下 也可以,短接哪些元件,

网友B:
六角管 供电的可以短接

网友:
能看看原理图就好了,如果只是供电管就可以短接,如果是铃声放大管的话这样短接了之后肯定铃声会变小的。求该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角管 供电的可以短接

六脚管都是供电管,和稳压管哪里不同外观啥区别

网友(2016-01-16):
神一般 的技能啊。看不懂,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