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卡LOGO维修

楼主(2015-09-11):
型号:S10 20015
故障:开机卡LOGO ,更换硬盘,刷BIOS都试过了,还是卡联想LOGO哪里,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测一下USB是否正常,拔外设呀,不要硬盘看是否挡LOGO,

网友:
把都外设去了

网友B:
主板的问题,应该是桥,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了,都没解决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USB是否正常,拔外设呀,不要硬盘看是否挡LOGO,

为什么卡LOGo要拔键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问题,应该是桥,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了,都没解决问题呢

那你的桥换了之后是不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卡LOGo要拔键盘啊

启动的时候U要POST自检外设,还有光驱都拆了看还挡不

网友:
裸版的试试,然后就是外设

网友D:
我上次也修过这个型号的了,换南桥OK

网友:
①先拆键盘②拆光驱③拆硬盘④打USB阻值⑤在不行换U

网友E:
这么老的机器 算了吧  你开机把所有外设全取了 键盘 触摸板 摄像头 硬盘 无线网卡 换内存 再试 如果还是不行 刷个BIOS看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量下USB方面 看下电压正常否 供电正常否 中间2个阻值 如果还是不行 直接干桥 想那么多干嘛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问题,应该是桥,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了,都没解决问题呢

更换键盘,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修过这个型号的了,换南桥OK

这次我是换的新键盘就ok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么老的机器 算了吧  你开机把所有外设全取了 键盘 触摸板 摄像头 硬盘 无线网卡 换内存 再试 如果还是不 ...

换新键盘,就不卡了,

网友:
usb口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新键盘,就不卡了,

老大,硬盘要首先都要第一个试的呀,其它还有外设全拔掉  。。。总之搞好收到钱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