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320 5到10分钟掉电

楼主(2015-09-11):
      联想 一体机A320 ,用个几分钟掉电,CPU温度90°C以上,PCH,5v电感,USB3.0控制芯片都很烫手,掉电之后不能触发,无待机,只出VIN。刷过BIOS,问题没有解决,请大神们修过的支点招,谢谢。

网友:
可以双通道抓波  不过没图 不好测

网友A:
90度  清灰  降不下来?

网友:
你先把散热弄好再说

网友:
给点好建议吧

网友:
散热弄好的,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度  清灰  降不下来?

这是个通病

网友:
我也发帖问过,没解决。有人解决了,但没说怎么解决的。。期待楼主解决了发出来。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手摸散热器并不烫,可鲁大师就是报警,我怀疑不会不是温控检测数据出错了,CPU换过

网友:
温度那么高,先把温度降下来先吧!烫手的地方看看是不是短路之类的,排除这些简单的先吧!就算笔记本的温度也不可能这么高吧!

网友:
USB3.0控制芯片都很烫手,就先搞这个哟!比如换了,再说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