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开机正常,屏幕变模湖

楼主(2015-09-11):
HP  NC6400开机正常,屏幕变模湖,鼠标不能动,外接显示器都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
鼠标箭头不动,在外显示器是动的

网友:
换屏没有 试试

网友:
北桥集成的显卡   应该是显示屏吧

网友A:
像这种现象加上图片才会更好

网友:
这个屏估计是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换屏

网友:
屏可能性大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现象加上图片才会更好

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现像的NC6400。目前测试如下:
电脑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屏外接驱动板出现同样故障,因此问题在显示屏。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可以换逻辑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这种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屏,屏线。用排除法

网友:
毫不犹豫换一块屏试一试呀

网友:
屏坏!
恭喜!
鉴定完毕i

网友:
同以上楼的看法差不多

网友:
灯管呢  看了没有

网友:
看图片像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