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MOS管代换

楼主(2015-09-11):
一显卡,不工作,量得风扇接口两根针都是12V电压,闻所未闻。后量到两个MOS管穿了,想先把这两个MOS管换掉再看看。MOS管如图,百度查不到资料,向各位求助!

网友:
用主板上的MOS管代可能就行

网友:
上管用上管,下管用下管就行了

网友:
b2948应该是最大电流29A48V吧找CPU那代换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只要分清是N  还是P旧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像有些管子不说PDF了,连资料的找不到的也能像楼上兄弟说的这样分析吗?

网友:
谢谢各位,用主板上U的MOS管换上去已经修好了。

网友:
用主板上CPU供电那里的代换是可以得。

网友:
一般用CPU的供电管代换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