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35,进系统或者PE死机问题

楼主(2015-09-11):
在BIOS里面不会死机,就是进系统XP滚动条那里,或者进PE滚动条那里也是,,,下面这些事情我都已经做了,你们就不要再答了

1:拔掉硬盘后故障一样

2:换了内存跟CPU也是一样
3:刷了BIOS也是一样
4:外设拔了还是一样
5:死机的时候查了所以供电,都正常,没有发现异常!
话说HP CQ系列的本子真恶心,机器外观设计的跟狗SHI一样,拆起来一点都不顺手,每次看到这系列的机器就真心烦!现在没有思路了,还有人知道原因吗?在线等!

网友A:
桥也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也可能有问题的,,,

桥也会引起死机吗?在BIOS里面无论怎么搞都不会死机的,就是在滚动条那边就卡住了

网友:
CPU,,显卡供电,或者后级供电。。。都查清楚

网友:
换主板吧,CQ35的主板才180块钱,死机的问题相对难修,cq35的主板一直很便宜

网友:
查一下时钟看一下是否每个时钟都正常,如果时钟不正常会引起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