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进水维修

楼主(2015-09-11):
板号:820-2936-A,HM65+I7的,这台是进水机器,修修补补一堆过后终于可以触发了,但是触发后会掉电,掉电前除了集显供电其它供电都出来了,蛋是。。。。。。只要持续按住开机键5秒钟以上机器就能正常显示进系统,并能够正常使用。已刷过BIOS,修过的苹果机器不多,请有修苹果经验的大神指教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我也是小白   学习了
进水问题太麻烦了~~不知道哪里短路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决啊

网友A:
看先看一下跑码过内存没有,一般是过了内存才去集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先看一下跑码过内存没有,一般是过了内存才去集显呀

这个我知道,但是持续按住开机键5秒以上就能正常开机(也就是说集显供电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不好弄 主要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但是持续按住开机键5秒以上就能正常开机(也就是说集显供电出来了)

这点的确有点怪呀,但只有按不出集显去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