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摄像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检修方法

楼主(2015-09-11):
  数码摄像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检修方法

  数码摄像机常见故障排除 在dv的使用过程中,用户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英文菜单的机器,如果用户不太熟悉英文,就很可能造成使用上的麻烦。其实,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故障” 都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当引起的,只要详细阅读说明书就会很轻松地解决,没有必要去维修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dv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吧!

  1.dv的摄像键不起作用。常见的原因是由于用户没有把操作模式转盘拨到“摄像档”,或者是录像带已经用完了;比较麻烦的原因是由于湿气凝结造成磁带与 dv的磁鼓粘连,dv启动自动保护机制,摄录按钮暂时失效,无法继续拍摄。前两种原因比较容易解决,如果是最后一种原因,那么用户就需要将磁带退出带仓, 把dv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并接通电源,待机一小时以上,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简要地谈一下如何避免湿气凝结,当把dv从寒冷的地方拿到比较温暖的地方 时,或者在雨后和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使用dv时,就很容易使机器发生湿气凝结,所以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受条件所限,用户必须要把dv从 寒冷的地方拿到比较温暖的地方,那么可以先将dv装在塑料袋中,然后密封,当袋内空气的温度达到周围环境温度时(一般为1小时左右)再取下塑料袋,这样就 可以有效防止湿气凝结现象的发生。

  2.使用取景器取景时看到的影像模糊不清。一般的原因是由于用户未调整取景器的镜头,如果观察仔细,就会发现取景器的两侧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调节旋钮,可以根据用户的视力情况进行调节,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取景器中的影像就会变得十分清楚了。

  3.拍摄很亮或者很黑的背景前的景物时出现竖条。这是因为拍摄对象和背景之间对比度太大造成的,不属于机器本身的故障,民用级别的机器一般都存在这种毛病,解决办法是:加点钱买个专业级的dv。

  4.回放的图像上有横线或短暂的马赛克出现,有时声音也出现中断现象。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dv的视频磁头拍摄时间过长而变脏了,解决办法是使用专门的清洁 带清洁磁头,或者使用棉球蘸取无水乙醇来轻轻擦洗磁头,擦拭时,切记不可用手或其他硬物触摸磁头,以免弄脏或划伤磁头。建议每拍摄10小时左右就要清洁一 次视频磁头,这样可以保证你一直可以获得满意、清晰的拍摄效果。当dv使用了很长时间,清洁带也不起什么作用时,可能是磁头已经磨损得比较严重了,这时你 就只能换一个新的视频磁头了。

  5、使用取景器取景时看到的影像模糊不清一般的原因是由于使用者未调整取景器的镜头,如果你观察仔细,就会发现取景器的两侧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调节旋钮,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视力情况进行调节。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取景器中的影像就会变得十分清楚了。

  6、拍摄很亮或者很黑的背景前的景物时出现竖条这是因为拍摄对象和背景之间对比度太大造成的,不属于机器本身的故障,民用级别的机器一般都存在这种毛病,解决办法是……加点钱买个专业级的数码摄像机。

  7、回放的图像上有横线或短暂的马赛克出现,有时声音也出现中断现象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数码摄像机的视频磁头拍摄时间过长脏了,解决办法是使用专门的清洁带清洁磁头,或者使用棉球蘸取无水乙醇来轻轻地擦洗磁头。擦拭时,切记不可用手或其它硬物触摸磁头,以免弄脏或划伤磁头。建议每使用数码摄像机拍摄 10小时左右就要清洁一次视频磁头,这样可以保证你一直可以获得满意、清晰的拍摄效果。当数码摄像机使用了很长时间后,清洁带也不起什么作用时,可能是磁头已经比较严重地磨损了,这时你就只能换一个新的视频磁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