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掉电

楼主(2015-09-11):
这款机器开始无显,后来测开主板发现触摸板下面位置板子进液断线.飞线后可正常显示.但是奇怪问题出来了,接上电池插上电,电池有电情况下电源一拔就掉电,最主要的是插电源适配器也会掉,但是概率好低.求解?

网友:
有没有大侠碰到类似掉电的现象?充电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秒解决

网友:
那是  e1-471吧   刷bios

网友:
进水的板子用烤箱拷下

网友:
多烤一下主板  这种属于进液的问题 要多看看 ····

网友:
应该是进液导致保护隔离电路存在漏电造成的

网友:
可能板材里还是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还是有腐蚀断线的可能性

网友:
进水的板子还是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腐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