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MLX电脑主板

楼主(2015-09-11):
  前两天用户拿来一台电脑,经检查确认主板坏,给用户换了块全新的主板,旧主板还蛮新的就试着修,故障诊断卡代码:EE 10蜂鸣器一长两短叫,嘟  嘟嘟,换了CPU和内存都无效。看来真是主板了,突然想到华硕主板有个通病,还真是这样。

  为了安全还是认真的检查了系统总线、时钟线、VTT的电压都正常,唯独内存上的VDDSPD没有电压,原来问题就在这里于是直接飞一根3.3V电压过去就搞定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这个就是内存3.3没有

网友:
不错啊 技术不赖

网友:
高手啊。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网友:
VDDSPD没有电压,此测试点对地阻值在这里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一根飞线就搞定了

网友:
高高手啊,没图也能修。

网友:
板子都整黑了

网友:
这情况 用打值卡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通病是不是就是内存上的VDDSPD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