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9-11):
这个机器前几天是客户拿过来开机白屏,干掉了通病的地方。过了几天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了,我说这个不在保修内,之前是修的白屏。到时候维修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客户气呼呼的把机器拿走了。我也无奈呀。唉
过了2天客户又把机器拿回来了,说你给我秀修修吧。
无耐,客户回来了再好不过了,
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按下开关有一点点的跳变到0.006,又回到了0.005
忘了介绍下机器。
型号:NV48
版号:Z06
在此先感谢下月饼老师的时序讲解。这个机器是根据【迅维】维修网远程培训课件预习资料静心的修复的。
废话不多说,拆机,我艹,惊呆了,上次我只修过白屏的地方,现在BIOS,EC,南桥,都被干了。还有15V到过的所有地方。
我打电话给客户说你这个机器在哪修过的?他说别人说要换主板拿过来你给看看,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给个优惠价就行。
XXXXXXXXXX真想骂人,
后来想想虽然自己技术一般般,但要是修过机器的人比我还菜呢。心里平衡了点,开始修板子。
按照时序来,VCCRTC正常,3.1V,G2 G3点的复位正常送到,时钟正常,

再测EC待机条件,VCC3.3V  EC时钟波形正常,BIOS都有波形,复位3.3 南桥待机RSMRST都正常了。
按下开关有一点跳变说明开关也正常
测量后级电压都没有出来,控制信号S5_ON发出瞬间掉了,再按开关就没有。
这个抓到的波形

这样要么是后级有短路,要么是EC工作条件还不满足发出这个信号。
挑起EC26脚,开机测试悬空的26脚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就不是猴急短路了,是EC本身或者是EC条件不做。
测试EC64脚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发现没有电压。
追查ACIN来源

来自3VPCU上拉得到,受控于充电芯片的ACPRN
找到6251A的PDF资料看到ACPRN的条件,当 ACSET 大于 1.26V,ACPRN被拉低,当 ACSET 小于1.26V时,被拉高。
再找ACSET的条件,由VA电压分压得到,计算是2.05V,满足当 ACSET 大于 1.26V,ACPRN被拉低,但是实际测试ACPRN还是高电平。
故障到这里就很明白了。6251A坏掉导致EC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不能发出S5_ON.
l料板上找了个5251A换上,开机OK

自己维修到此结束。
在此奉上BIOS,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发了。BIOS是亮机后备份的。独显的

网友A:
呵呵,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精练。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没碰到过

论坛也有看到有人说S5_ON没出来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示波器玩儿的真好啊,可以指点一下我么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示波器玩儿的真好啊,可以指点一下我么

AUTO。。。

网友:
S5_on要出来关键是ACIN要正常,EC其它条件也要正常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