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 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5-09-11):
技嘉GA-P61-S3 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自动重启  BIOS刷过 问题依旧  大神们给个建议怎么修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你有图纸吗

网友:
查,SPD,SDATA,SCL,

网友:
來賺分的
樓主要的GA-P61-S3-B3 R10
密碼rmadept

GA-P61-S3-B3 R10.pdf

网友:
主板有无短路或元器件性能不良

网友:
同求啊,我也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A:
可以说一下SPD,SDATA,SCL是什么吗?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一下SPD,SDATA,SCL是什么吗?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2017-10-09):
我有两块GA-P61-S3 REV2.0  完全相同的板子,同样的故障。我怀疑这款板子有通病

网友B(2020-05-21):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主板,很难启动,只要启动了就一切正常,关机再开又这样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主板,很难启动,只要启动了就一切正常,关机再开又这样

什么通病?

怎么解决?

网友:
后来有没有搞好???????????????????????

网友(2022-12-04):
看起来像是内存的问题,拔插解决不了的话,估计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