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LED走字屏问题 同行们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帮我探讨一下

楼主(2015-09-11):
我的LED走字屏面板 有几块经常不行 用几天就不行 把后面的排线拔插下 有时候又可以 再用几天后 又不行 我发现LED面板后面芯片很烫手 这个是什么问题?换新的LED面板 也是用几天就不行 现在怀疑 电源?
芯片

网友:
其他的模块正常吗 后面的排线换过没有 也可以把坏的和好的替换一下用用试试

网友:
看看供电怎么样啊, 5v 40A 还是 5v 80A 一个电源带多少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