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5-481G不充电

楼主(2015-09-11):
机器版号Z09 换过电池,充电芯片,刷了BIOS,全都不行,接上适配会充电几秒,几秒后就不充电了,求思路

网友A:
看一下电池到EC的电路是否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池到EC的电路是否正常呀

问题找到,已经修好

网友:
兄弟,修到哪里?隔离管子吗?

网友A:
公布一下结果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布一下结果撒,

公布结果叫:保密。

网友:
什么问题,难到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