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板点不亮,先测哪里?

楼主(2015-09-11):
这是一块铭宣 MS-H61MEL,问题是点不亮,没有地方插测试卡,SPEAKER插上,没有声,请问是不是先测一下供电电电路?

网友:
既然没地方插卡,就从供电,时钟,复位查起,你这样问,让别人怎么给你回复了,是吧,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确认其他的是好的嘛?电源、内存、cpu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确认其他的是好的嘛?电源、内存、cpu都是好的?

其它是好的,这是肯定的!

网友B:
CPU风扇是转的,是不是供电正常啊,是不是要从时钟上测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样一样来,先查cpu供电多少啊?

网友:
复位,时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是转的,是不是供电正常啊,是不是要从时钟上测啊?

灌水,就算是全板没供电  只要能触发  CPU风扇就能转  没师傅教吗

网友B:
师傅焊过这里,这个是什么电阻啊?另一块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傅焊过这里,这个是什么电阻啊?另一块是什么芯片啊?

焊接那里的小电族,应该是用风枪吹时吹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接那里的小电族,应该是用风枪吹时吹掉的

不是,没有用吹风枪,用电铬铁焊的,我就在旁边看着!

网友:
还用酒精,刷洗过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有用吹风枪,用电铬铁焊的,我就在旁边看着!

哦,旁边的是供电的MOSFET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