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移动版不识别SIM卡无IMEI的维修

楼主(2015-09-11):
小米3无法识别到SIM卡,*#06#看不到IMEI号码, ,造成问题的原因有系统基带丢失,硬件本身等主要问题
本着先软后硬原则,维修分为2步
第一步:拆机检测,SIM卡槽正常,数据 时钟 GND正常,检测脚高电平正常,确定排除卡槽了,
图片中红色箭头所指的弹片,就是在当卡插入后弹开与地之间的接触起到开关作用,有些机器的卡座不到检测功能

排除SIM卡槽后,就先来软的,刷机,找回丢失的IMEI号,如何刷机找回就不多说了,官网有此教程http://www.miui.com/thread-2134772-1-1.html,刷时注意脚本选择FLASH ALL,全部清
刷机后问题依旧,看来是硬件问题了,拆出主板,看到这个红圈标注的采用的是展讯的基带芯片,

SPREADTRUM SC8803G5:展讯TD-SCDMA网络基带,这是Tegra 4移动版基带芯片
这芯片容易坏很多大神都干它,我也不考虑直接干它,是干不是换一定要注意

做好隔热开干,不做也可以,不过要养成做隔热的习惯无论笔记本还是手机甚至平板都要做下

开风枪加油温度调好,镊子轻轻能压动就行了,手要稳狠准
最后收工

post_deleted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没经验的估计CPU都去搞了

网友:
手机不好弄   焊工要求高 还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A:
楼主,拆掉就不用装了吗

网友B:
楼主是加焊一下吗 。温度大概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就不用装了吗

换都不行  你都还要拆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加焊一下吗 。温度大概多少

这个要自己平时掌握了 每台设备都不一样的 ,建议280---
320左右

网友:
就喜欢这种稳准狠的,

网友:
吹吹就能有钱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都不行  你都还要拆掉呀

吴老板 专门 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吴老板 专门 修手机的?

啥都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吴老板 专门 修手机的?

小米3  不开机怎么收费啊!~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吹坏了!

网友:
好经验啊  刚好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3  不开机怎么收费啊!~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吹坏了!

参考下淘宝换主板价钱吧  新板子300多 200多这样修  380左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