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不开机,大短路

楼主(2015-09-11):
一个DELL N3010笔记本,无光驱,拿来插电,是充电器电源灯闪,肯定是大短路了,拆机,量公共点对地短路,用手摸,发现底下给桥供电的上下管发烫,拆下,换上好的,不短路了,但是一插电,又烧了,怀疑控制芯片有问题,上面标的是FH=,没有一样的,网上查到是FH跟FF可以代换,于是换上,换掉上下管,开机正常。

网友:
送上图纸一起研究

delln3010(板号UM7B)独立显卡.pdf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