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圆梦f358无usb供电

楼主(2015-09-11):
联想圆梦f358
板号:cfm1d3m   rev:1.0

此板的问题好解决,不过没图的话不好跑线,我就是改了一下电压。
故障现象:全板usb不能用
故障解决:
拆板,实测在待机时usb有5v供电,而触发上电后,供电就没了。
此板的usb供电,是由两个元件提供的,但这两个元件具体的原理不知道,也查不到pdf。大概没了一下,应该是待机和上电后的一个转换电压,就在转换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上电后无电压。由于没有图纸,也找不到元件的pdf,所以手绘了一下图,如果有知道元件的工作原理,请指点一下!

最后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看了上图就明白了,也就是拆掉那两个元件,直接飞待机5v供电就搞定了。
其实在这个论坛里,有位哥已经修出来了,他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图纸,对照修的,但是不给力的是,他的贴弄了个权限100,我实在搞不懂,个人认为这个故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搞个权限100好像不太有意义(如果我个人理解不对,请当我自言自语)。
放这个贴子上来,就是给修到的朋友,跑不出电路,查不到图纸,就按这方法秒吧,有可能是个小通病哦!

网友:
亮机备份的。

bios

网友A:
联想的经常烧这个电压转换元件  这个飞线 就可以  短接    经常碰见

网友:
你画的元器件作用等同于电压切换双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经常烧这个电压转换元件  这个飞线 就可以  短接    经常碰见

这个元器件在这里起到保险电压转换作用。

H55

网友C:
6条腿那个芝麻管是ESD 保护芯片,要不要无所谓,下面那个8脚的芝麻管是UP7533 . 第一 脚为5VSB,第2脚为5V VCC. 7-8脚为输出。 你应该接 5VSB 到对面 7-8脚,待机的时候USB还可以冲手机之类的,接 5V VCC 要开机才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器件在这里起到保险电压转换作用。

ESD 芝麻管。。。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D 芝麻管。。。保护作用

就是防静电保护作用,帮我的帖子评下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546-1-1.html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防静电保护作用,帮我的帖子评下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546-1-1.html

好的。。。。。。。。。。。。我看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条腿那个芝麻管是ESD 保护芯片,要不要无所谓,下面那个8脚的芝麻管是UP7533 . 第一 脚为5VSB,第2脚为5V  ...

待机时候手机接5VSB充电,速度比接5VVCC应该要慢,两者工作电流不同而已。

网友:
我接的就是待机5v,实测第二脚是待机5v

网友:
对啊,前面有个贴设了权限,唉!还技术保密。还是好人多啊!这里终于可以看到了

网友:
这种直接飞个线去都行的吧

网友:
看看插在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明显小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经验好丰富!

网友:
thanks for shaing learn bit of from your post

网友:
   V星的板一样爱坏,  但是小8脚工作原理一样的。    没什么大改动,

网友:
这块板子可是V星代工的,应该有图纸,这个USB供电芯片是UP7533,如果坏了可以直接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