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0年A1369 80-2838-A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5-09-11):
拿到机器,加电不上电,电流直接3.0A,初次判断大短路,拆机测各大电感,发现主供电短路,桥供电短路,内存供电短路,二话不说,直接拆把主供电后继断开,查找元凶,发现主供电一电容短路,主供电问题算是解决了,接下来直接干桥

换完桥,又是16个颗粒,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拆得看看是哪个罪魁祸首

拆了这么多,可算是找到了元凶,内存阻值终于恢复正常了,又要换好的颗粒上去,好费时间啊

再次加电,让人失望的是竟然CPU没电压,查供电的条件,都正常,直接换供电芯片,cpu电压总算出来了,可是加电电流竟然只有0.29多,无跳变,测bios脚位无任何波形,二修机啊,没话说了,怎么这么多毛病,直接刷bios吧,让人没想到的是,原bios竟然什么也没有,程序被人家给清空啦,好吧,又开始各种途径找匹配的程序,功夫不负有心人,呵呵,总算找到了相应的程序,立马刷回去,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屏接口的波形,看似正常了,已经显示啦,总算是大功告成啦,接下来就装机测试,噩耗又开始啦,大家猜怎么着,虽然是亮机了,苹果logo也出来了,但是竟然半天进不了系统,风火轮一直转下不停,怎么就这么倒霉呢,风扇还呼呼的转个不停,还很响哦,这真是个很让人蛋疼的问题,这机器啊,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真是要搞死个人,大家都知道,苹果的机器bios很麻烦,一般没事别乱玩,换桥或者刷过后都会有各种小问题,好吧,就开始处理bois吧,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总算有结果啦,再次刷过bios,装机测试,一切正常,风扇也不是转的那么响了,速度也正常了,可算是收工啦!

再次附上好用的bios,图纸论坛已经有了

网友:
程控电源不错。

网友:
好技术    值得点赞

网友:
这架机工程量也是太大了,最怕的就是排除内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的太少了,导致很多故障都不好解决方案

网友:
这机不好修啊,赞个。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

网友:
太吊了佩服啊,还没修过苹果呢

网友:
羡慕有苹果修的

网友:
不多收点,就对不起你这个劳动成果。

网友:
苹果的 不好搞  有的还搞不好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雷击了还是咋的怎么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雷击了还是咋的怎么坏这么多东西

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二修的机器,上家没修好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动作也够大了吧,上家搞的也够那个的了

网友:
太佩服你了哥哥!

网友B:
短路吗,非要一个个的去掉,真有耐心,照理说阻值不正常那个颗粒温度应该会高一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吗,非要一个个的去掉,真有耐心,照理说阻值不正常那个颗粒温度应该会高一些啊

呵呵,没那么简单啦

网友C:
10年的机子刷BIOS也会出现风扇狂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的机子刷BIOS也会出现风扇狂转问题?

反正是处理了bios就正常了

网友:
最近好多苹果修!可是感觉好复杂!

网友:
真不容易搞,进来鼓个掌!

网友:
看似说的简单,其实很难啊

网友:
这架机工程量也是太大

网友:
苹果修的少,楼主还是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