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21-RH2102电磁炉没有原件代换

楼主(2015-09-11):
  朋友拿来一台电磁炉,说急着用。要求尽快修复。拆机先测量保险丝完好。细看之下,发现8脚集成块喷过火发黑。拆下板的固定螺丝反转,发现D21,D25,D26整流二极管的铜皮都烧断了。实测均已击穿短路。D27没坏。8脚集成块为SM7028也坏了。手上没有此块。因用户急着要。没办法只好查询资料。发现可以用A12,22等集成代换。代换后功率会较SM7028的小些。所以加热时间会长些(加热慢)这个一定要和客户沟通好。代换方法如下:A12的1.2脚是相通的,5.6.7.8脚是相通的。先将2.6.7.8脚向上弯起来。然后再将5.6.7.8脚连锡。将12A打横的装上。12A的第1脚接到SM7028的8脚焊盘上(GND),12A的第3脚引长线接到SM7028的1脚焊盘上(FB功能)。12A的第4脚接到SM7028的2脚焊盘上(VDD).12A的第5脚接到SM7028的4脚焊盘上.换上D21.D25.D26(IN4007)后通电测量5V正常,按按键后风扇转动,此时测量18V电压处电压为19V,偏高1V,不影响使用。放上锅具后烧水档位调到最大电流只有5.2A,其它档位4.7A.加热正常。看图。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22A的功率要比12A的大。

网友:
换板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迅维网的大神挺多的,什么都会修!!

网友:
换完之后,功率变低了,客人肯定有意见,

网友:
一般烧得严重见意不要修!

网友:
真没发现,这里高手多的很,电磁炉也有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