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9-11):
上午旅店送来块主板说不亮 ,看外观电容爆了一个,心想换个电容一定能秒,直接换完上电。挖槽不跑码。先查各大供电,查到内存供电时,发现0.03V明显没有供电。哈哈问题找到了,直接戳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按照引脚定义,量芯片工作条件正常,还是不工作。八成就是芯片挂了。芯片是FP6321。料板堆里翻了一圈。没找到。去论坛求助老手,说FP6321可以用RT9214代换,查数据手册 果然差不多,料板堆里翻出一个,直接焊上 ,插电,跑码,亮机 收钱 哈哈

网友A:
没有内存供电怎么会有CPU供电?这板子故障真奇葩。

网友:
故障简单 秒杀节奏

网友:
FP6321-------RT9214代换。。。。。。。知道了 ,,OK OK

网友B:
主板这么大个ECS居然说是V星,这不重要,楼主居然先量CPU供电后量内存供电,这个可以理解,也不重要,最重要居然是,没有内存供电居然有CPU供电,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存供电怎么会有CPU供电?这板子故障真奇葩。

先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比较难修哇

网友C:
不知道9214能不能和9202通用,试过没有

网友D:
这板应该很老了吧

网友:
基础很扎实吗、?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9214能不能和9202通用,试过没有

不能通用 ,引脚定义虽然类似,但不能用··

网友: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有CPU供电 而没有内存供电呢   还有就是 楼主你怎么就确定是FP6321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这么大个ECS居然说是V星,这不重要,楼主居然先量CPU供电后量内存供电,这个可以理解,也不重要,最 ...

纯属严重性技术错误,已修改,多谢提醒。

网友:
呵呵。。修好了就是硬道理。。。。修主板按时序走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应该很老了吧

确实是比较老的主板了,不过有的修,有的收钱,管它老不老呢  哈哈!有些古董级机器修起来更值钱哈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 管它是什么时候的板!~`修好  有钱收就可以啦!~·

网友:
这种问题高手一般是不发帖的   没内存供电

网友:
修电脑是个技术活

网友:
没有先出CPU供电的板子吧?所以的板子 都是内存供电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