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刷机红屏有没有解决方法报9错 要赔钱了

楼主(2015-09-11):
苹果6 刷机红屏有没有解决方法报9错 要赔钱了

网友:
刷机还能刷坏不成  接着刷呀   原来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9是硬盘吧
换各种刷机软件试试

网友:
硬盘要修复了 有设备

网友:
刷机之前说明风险情况

网友:
不要怕,首先更新你的软件,看看是最新版不,更换数据线。

网友:
原先是什么问题要刷机的?

网友:
不行你就发我这里来帮你修修

网友:
不怕  接到客人的鸡 器。。第一不能急。。不能动不动就刷鸡的

必须考虑 有没有id锁

建议  兄弟  在淘宝 或者迅维官方淘宝买料 板  学习一下芯片 维修。。拆cpu 硬盘

慢慢学习苹果专业 维修     赚钱啊。。。。。高风险。。高回报

这几年高端手机赚钱

网友:
有风险 ?风险提前和客户说下啊

网友:
是啊  有风险   接个低了  就陪钱了

网友A:
首先你检查下机器有没有摔过或进水的痕迹,看看螺丝柱有没有上错螺丝打穿主板,其次就是把硬盘拆了换个带ID的硬盘看看是不是还是报错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检查下机器有没有摔过或进水的痕迹,看看螺丝柱有没有上错螺丝打穿主板,其次就是把硬盘拆了换个带ID ...

看来这位是大神啊,我现在拆个硬盘,心脏都受不了了,怕拆掉点,怕拆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位是大神啊,我现在拆个硬盘,心脏都受不了了,怕拆掉点,怕拆坏

i6的硬盘很好拆的,比5、5s好拆 保护好CPU 温度均匀即可

网友:
6代的刷机红屏报错9的有可能是cpu虚焊,我碰到过

网友:
这位大哥又头大了

网友:
你刷机之前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刷机怎么会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