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本人学徒,把顾客东西弄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5-09-11):
今天一个顾客拿了个4S来修,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主板上的电源座弄掉了怎么办,顾客拿走了还不知道,这种东西好不好修?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A:
从旧板上拆一个就行了。好修。

网友:
明天估计还得拿回来,这个要是好修师傅给修下那里还好交代点,要是不好修给别人弄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旧板上拆一个就行了。好修。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电池座,就是电池扣在主板上的那个地方T^T

网友:
就是,再说现在4S整机都不值钱了。不要怕。修手机很要赔些机子。修电脑不容易赔东西。

网友B:
机子能正常用不? 摇晃手机有声音没? 如果没有 就别管他了   用着反正正常

网友:
这个要和师傅说呀,不然师傅会很被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子能正常用不? 摇晃手机有声音没? 如果没有 就别管他了   用着反正正常

亲 您看完了吗?   楼主把板子上的电池接口的整掉了。这样子手机能开机吗  不用问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按楼主描述估计板层都损坏了吧
要是内层走线损坏 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 您看完了吗?   楼主把板子上的电池接口的整掉了。这样子手机能开机吗  不用问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我不是问他了吗? 手机都不能用的话管他 干嘛

网友:
这个小事,会接焊就行  电池座子只有4个脚  和你师父说下情况   不然小心被叼    电池底脚断光都可以接线

网友:
这个应该要早点说啊

网友:
电池座很好搞的,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  没关系

网友:
会的当然好搞,不会的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你早点跟师傅说   师傅不会怪你的 因为师傅会帮你解决

网友:
电池座这点小问题 不要怕

网友:
飞线飞上去就行,反正内置电池,谁知道呢,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
没修好的就不用管,

网友:
谁都有失败的时候,下次注意就是,先跟师傅交代下情况吧

网友:
跟你师父 说下 小事一件

网友:
你这个电池座算什么啊 本人弄坏一台Iphone 6 plus 64G的 指纹识别被我换屏的时候弄折了 ,大神们你说这个得多少钱? 我就算是卖两肾也赔不起啊 !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接口掉PIN没,掉了的话,你就完了

网友:
实在不行飞四根线他们又不拆开看里面

网友:
铜片可以焊上去 不行就飞线解决 早期苹果是没有接口的 都是线连接主板与电池

网友:
这有什么,拆机把板都拆弯了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