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电池有电时可以充电 没有电时充不进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1):
5S 电池有电时可以充电  没有电时充不进电什么问题

网友:
U2坏掉了。我碰过N台这故障的。换了U2保好。

网友:
更换U2就能解决了

网友:
支持 楼上的  U2 换了就好 。。。这算是通病like了

网友:
换U2就行了

网友A:
充不进电应该是电源ic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不进电应该是电源ic问题吧?

手机也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