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50

楼主(2015-09-11):
闲来无聊发个帖子  型号是N4050
客户说不开机了  打发客户走  开始维修
插上可调节电源一看 0.3短路,拆机打开机器一看是进水的机器  查到3v线性电压短路 (这可怎么办ec坏了)带着惊吓开始查 再插上可调节电源一摸待机芯片烫  二话不说直接换了一个上去  不短了电流一路上去了  接上屏幕亮机了装机  过了一会装上硬盘掉电不是吧  换了一个还是那样  无语了  硬盘直接连接着桥不会吧桥挂了  加好了一边不行把转换管也换了还是不行 一时间没法了  回过头来一想不就换了一个待机芯片难道不行  再换一个竟然好了 至此机器没有问题了  装机测试没问题

网友:
坏得还挺多的

网友:
好吧, 故障比较明显

网友:
就是待机惹的祸,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
不是换了一个?又换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了一个?又换一个好的?

是的换了 2个好的

网友:
问题明显,短路是最好修的,这种情况的待机芯片还没有遇到过,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