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 独显

楼主(2015-09-11):
最开始故障是键盘有个别的按键不能用,换了键盘故障解决。后来客户来取机器的时候居然点不亮了,电流跑到1.2左右掉电,多开几次在LUGO处掉电。后来直接不亮了。只好给客户说留下来慢慢修了,拆机裸板还是一样的故障,以为是显卡部分有问题就用疯抢吹了下,结果故障还是一样一样的。心想是不是显卡供电电容不良导致的,换之故障还是一样,想了想是不是d_ck_sclk  d_ck_sdata 这两个信号导致的。于是用万用表测内存202角奇迹出现了,居然不掉电了,信号来源Q40  检测2 脚5脚有3.3.4脚无。换之故障解决。

网友:
看帖加分就是这样

网友A:
如果是不良导致,如果一直没有电压怎么抓取内存的呀

网友:
SMB总线掉电,修的比较少

网友:
很给力啊 楼主

网友B:
你一眼就能锁定故障点,怎么做到的,思路呢

网友C:
这两信号是去内存的?

网友:
难道说经验菲菲

网友:
经验往往是快速修好笔记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网友D:
你是怎么想到那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想到那的问题呢

看电流样子好像是到显卡处的时候掉电的,内存处不正常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信号是去内存的?

是的。总线是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眼就能锁定故障点,怎么做到的,思路呢

还是走了弯路的,以前修到过桥的问题导致显卡不过的,这次没干桥 先检测总线正常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良导致,如果一直没有电压怎么抓取内存的呀

没有示波器,只能量量有不有3.3了,

网友:
完全是凭经验啊

网友E:
哈哈  不错不错 哎 我们小小白啥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不错不错 哎 我们小小白啥时候是个头啊

其实我也是菜鸟

网友:
你真够倒霉的   换个键盘而已  还外带解决修,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信号是去内存的?

总线是敲在啥时发出的

网友:
很多内存当成显卡没过,要看机子的大小功率没有一个标准多少电流哪的故障

网友:
楼主一眼就锁定是内存总线的问题了,这个真的很难想到啊

网友:
可以刚好用上

网友:
很厉害得感觉,有思路可以分享吗?

网友:
这个跑码时候掉电,没波可不好修哦

网友:
你这么猜的那么准 知道那两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经验的事儿不好说,有的也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