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下 铭瑄 A68H 掉件

楼主(2015-09-11):
图里的uv2是个什么芯片,跑电路应该是控制CPU上下管的

网友:
麻烦帮忙看下,是朋友手里得的被他砸成这样了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呀,要有相同的板子在手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呀,要有相同的板子在手才可以

是啊,这板子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B:
印象好像是 RT9612B 不知道是不是。。。你问下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好像是 RT9612B 不知道是不是。。。你问下他们

脚定义知道不

网友:
看不清放大点图才行

网友:
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印象好像是 RT9612B 不知道是不是。。。你问下他们

我拿rt9603换上可以了,只不过少一只芯片低下的接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拿rt9603换上可以了,只不过少一只芯片低下的接地脚

我倒,9603能代换9612厉害啊

网友:
6脚是FB脚。4脚管输出。

网友:
RT9202就行,1脚5Vboot 2脚上管驱动,3接地.4下管驱动.5主供电.6FB反馈,7en开启8相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