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LA-A341P报错

楼主(2015-09-11):
在系统不定时蓝屏后重启报错;
0187;EAIA data access eor
2200;Mahine Type and srial  ........
2201;Mahine UUID is invalid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莫

网友:
0187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前两天也有一哥们的机器报这错误,后来我叫他刷密码芯片,也不知解决没有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也蛋疼

网友A:
DMI信息报错,有刷过bios?

网友B:
"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 这是EAIA数据访问错误,也就是对主板上一个EEPROM存储器访问出错,先测该存储器的供电、时钟、数据是否正常,如工作条件正常可更换一个重刷过的EEPROM存储器。

网友:
看报错信息和BIOS及密码芯片有关

网友:
这个高档机都不知道码片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I信息报错,有刷过bios?

BIOS刷了个网上的(就找到一个)。刷了后机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 这是EAIA数据访问错误,也就是对主板上一个EEPROM存储器访问出错,先测该 ...

我没学过理论,能说的简单一点莫

网友:
这bios要分离的!

网友B:
EEPROM是在主板上的一个SOP8封装的存储器,常见的为24系列,内部存储有设置的启动顺序和用户超级密码,俗称码片。错误代码"0187" 表示EC与该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发生错误,造成错误的原因分为硬件和软件故障导致,如该码片的供电不正常以及总线传输通道不正常还有码片自身损坏都将导致EC无法读取码片内部数据。软件故障则指码片内部存储的启动顺序等数据发生错乱,软件故障则须重刷码片,如同刷BIOS一样,需要从正常相同机型的码片中读取数据刷写到故障机的码片里。更复杂的总线解码就不说了,记得先备份原BIOS和码片里的数据,以防不时之需。

网友:
论坛上下的,已经分离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EPROM是在主板上的一个SOP8封装的存储器,常见的为24系列,内部存储有设置的启动顺序和用户超级密码,俗称 ...

谢谢了,我想也是这样。就是没这个好机的程序。

网友C:
显卡,不用想,直接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不用想,直接BGA

就一个桥,要干吗,它现在能用,我就想不懂为啥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我碰到台机器 也是报错,刷了bios跟码片一样,对换了也涛声依旧

网友E:
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不插滑鼠线就不会报错,只要插了就会报0187 2200 2201 .换了几个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用刷2200的软件刷了成功重起还是会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不插滑鼠线就不会报错,只要插了就会报0187 2200 2201 .换了几个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

机子还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不插滑鼠线就不会报错,只要插了就会报0187 2200 2201 .换了几个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

机子还在这求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台机器 也是报错,刷了bios跟码片一样,对换了也涛声依旧

解决了吗,现在机子还在

网友:
这是BIOS问题,我上次修个K49A就这鸟样,好像是什么安全芯片什么东东报错

网友:
有二台机器。一台是好的。把上面的NXP换过来,EC BIOS换到报错的主板还是开机是不报,只要重起就会报。一样的CPU,一样的条码,有点邪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现在机子还在

没啊,求解啊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怎么没大师来讲解一下呢,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