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9-11):
酷派的
手机
外放没声音 插耳机就有 怎么回事啊
恢复出厂还不行 没有静音 喇叭也是好的 酷派8713 求解啊 能把喇叭接耳机接口上吗 有没有可能改成? 有没有会的大神教教我
手机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进耳机模式,进耳机模式有可能是耳机接口卡住了,检查扬声器有没有接触不良,可以用按压法判定,如果不是以上问题可能是主板音频电路出问题了,音频电路上的电感有无断线或测量有无音频信号输出,扬声器进铁灰也会没声音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多半是进入耳机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