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华硕P5Q SE PLUS,P45主板,鼠标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5-09-11):
这块其它正常了,进系统后,鼠标不能用,排除了外设,然后量了一下阻值,345,615,618,正常,直接吹掉排阻472,进系统,本以一定OK,经验,进系统后还是不能使用。于是二话不说,直接刷个BIOS在开机OK,这是我第二次遇到华硕主板鼠标标不能用,刷BIOS好的。问我为什么,不知道经验。

网友:
还有这怪事!~~

网友:
现在的机啊   什么怪故障都有

网友:
楼主,BIOS有备份吗?上传一个啊 我的这块板也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我的这块板也是华硕P5Q SE PLUS REV1.00G的 故障是PS/2键盘口不能用 我把472和330排阻换了还是不能用 再把那个排容也换了也是不能用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你说了以后我要留意下

网友:
刷BIOS  ? 这个倒没碰到过

网友:
PS2口不能用的 修到几块都是5V上拉排阻坏的 都是先测量4脚供电 打1脚 5脚对地址 在测量上拉排阻两端电压 更换排容

网友:
哦,有这事,真奇怪

网友:
跟BIOS有关 确实没遇到过  还有遇到的兄弟么 出来统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