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搞定华硕P5K-E

楼主(2015-09-11):
这主板能开机走骊到60,那么档在哪个地方的,就 是内存认出下面没下文了。一个一 个换吧,从电源换到显卡全部换完,还是这样档,没见过这毛病,档LOGO的比较多,这个少见,去掉硬盘线都不认,没办法了,刷BIOS吧这个焊在主板上的2M的,官网没找到,驱动之家下了个最新的,开机奇迹出现。一切正常,好吧,你狠。

网友:
上传一份分享一下嘛

网友:
上传一个BIOS撒

网友A:
华硕官网的BIOS下了可能网卡不能用

网友:
嗯,BIOS的问题千奇百怪。

网友:
刷个 BIOS 就好啦

网友:
分享一下你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官网的BIOS下了可能网卡不能用

华硕的BIOS千万别相信官网

网友:
什么芯片的桥? 775的?

网友:
官网的BIOS还可以吧?

网友:
现在华硕官网的bios好多靠不住,楼主把bios传下啊

网友:
BIOS  上传啊!

网友:
现在修板第一步就是刷BIOS

网友:
应大家要求上传

网友:
驱动之家也行啊

网友:
碰到这样的我直接就先刷bios了

网友:
又学到新招,下次直接刷BIOS,可以省点工了

网友:
驱动之家能下blos,吗?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