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的奇怪掉电

楼主(2015-09-11):
该机器一开始 19 V大短 后来查是一贴片电容 换好后 上电电流到 0.7A 又落到 0.4 过3秒 又到0.7 。0.8,但电流跳一会就断电了 该机有NEC大电容 已换 6颗 330,bios已刷 还是老样子。大概量了下电压都正常 CPU 0.9V .实在没办法 望修过该机的给个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版本是多少的呀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有

网友:
按不跑码维修,你放下电试下

网友:
烧掉了贴片电容是哪一路供电的?跑码不过,可以是外设造成哦。

网友:
掉电的麻烦,需要慢慢测。看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放下电看下有没有保护,查大电感供电有没有OK,PLTRST有没出来,SMB有没有读内存

网友:
掉电的遇到我就头疼 三板斧不行就叫换板

网友:
板号 LA-4602P 显卡供电0.8v

网友:
用示波器抓电压

网友:
就是不明白 电流为什么会从0.7几掉到0.4 掉下来的时候 电压都在。难道是关闭了某些设备吗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