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触发是否是通病?

楼主(2015-09-11):
我这几天修了2片GA-H61的板,多是不触发,查开关有3.3,但是PCI-E B10没电压
,跑线路知道由Q66转换得来,而Q66输入端的5V无电压
。追5V的来源。是由Q69转来的,但是D脚和G脚多有5V。导通不了。正常来说G脚为0V,
追G脚是经过边上的一个三级管,检查发现三级有5V输入,
  把三级管拆掉,开机正常显示
  我是想不明白拆掉3极管测量3个脚多无5V,多不知道三级管的5V从那里来的?为什么能把Q69的G脚搞到5V来?
通病是Q69 G极的边上的三级管,造成PCI-E B10无电压,我修了2片GA-H61不触发多是一样的问题,能是通病吗

网友:
修的不是很多,有些清CMOS就触发了。

网友:
拆掉了 还能开机的  不装回去的吗

网友:
无论是不是通病,分享经验说是应当感谢

网友:
拆掉没是的那个应该是保护的三极管,要不要无所谓,反正我不药它也能开机正常

网友A:
就是那个P_EN信号,我弄到今天都没弄清楚那P_EN信号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把所有相关的信号图纸贴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先说说我的分析和疑问

未触发状态下,
      1、-DEPSLP应该是高电平,经Q75转换,5VL_EN应该是低电平(奇怪的是,全图纸没找到5VL_EN的上拉电压在哪,如果Q72下方算是的话,为什么会是-DEPSLP经R456上拉,与Q75的转换正好矛盾)
      2、5VL_EN为低,那么Q76截止,P_EN为开漏状态(不清楚P型MOS管,G极开漏情况下,DS是否会导通,看图纸应该是可以),5VDUAL=5VSB
      3、P_EN由5VSB经PNP三极管Q64和D5二级管上拉,受控于5VSB经R420电阻提供的上拉电压。如果Q64的B极电压不存在(如电阻R420坏),P_EN会上拉为5V,估计这也是楼主所说的Q69的G极5V的来源。
      4、其它的像Q56,D4,R391,R390不用看,没装。

我的疑问是,这P_EN设计的这么复杂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P_EN信号,我弄到今天都没弄清楚那P_EN信号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把所有相关的信号图纸贴出来, ...

未上电前,5SB经由Q69变为5VDUAL,可以理解为5VDUAL受控于P_EN,而P_EN之前5VL_EN 、-DEPSLP它们间的转换关系图很明显,深度休眠供电等
徐总以前写过一篇GA-H61M的时序,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b10是pcie的复位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b10是pcie的复位码?

A13 14才是

网友:
楼主,到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通病慢慢的就知道了

网友:
修了好都上电掉电的 。都是水洗洗好的 。

网友:
别去误导他。那2个是时钟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时钟又时钟芯片发出

网友:
把3极管去掉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宝贵的经验了!感谢楼主!

网友:
PCI-E的B10是3VSB吧

网友:
你是去掉的Q53吗?
要搞清楚5VSB与VCC电流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插USB设备就不认,估计功率不够。
5VSB一般只有2A,而VCC(5V)可以达到16A,你可以看一看电源上面标的就知道了。
可以读一读徐总的这篇文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643-1-1.html
摘录徐总的
{5V双路供电5VDUAL
电源输出5VSB待机电压,通过R435和R434电阻分压,得到2.5V电压,关到比较器U8A的2脚,和U8B的6脚。待机时VCC、+12V都无输出,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小于负输入端电压,输出低电平。分别送到Q53和Q69的G极,使Q69导通,Q53截止,5VSB通过Q69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开机后VCC输出5V电压,+12V输出12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送到比较器正输入端,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大于负输入端电压,比较器输出高阻态,通过+12V上拉为12V高电平,分别送到Q53和Q69使Q53导通,Q69截止,VCC通过Q53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Q53为N沟道MOS管,Q69为P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