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焊台和无铅烙铁咀保养方法

楼主(2015-09-11):
  为了适应环保指令ROHS的要求。使用无铅焊接势在必行。使用无铅焊接时面临着焊接温度高、腐蚀性强/易氧化的特点,烙铁头的保养及使用方法十分重要,良好的、正确的烙铁头保养及使用方法可以避免生产中出现的虚焊、假焊,延长焊咀的使用寿命,降低成本。

  以下是无铅焊接时烙铁头的保养及使用方法

  1、必须先检查清洁海绵有没用水浸湿,要先吧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的水分。这样才可以使无铅烙铁头得到良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焊咀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2、  进行焊接工作时的保护  焊接前先用清洁海绵清洁焊咀上的杂质,这样可以保证焊点的质量不会出现虚焊、假焊,可以减慢焊咀的氧化速度。所以保证焊咀的清洁度可以延长焊咀的使用寿命。

  3、  焊接工作完毕后的保护  先把温度调到300℃,然后清洁焊咀,再加上一层新焊锡作保护,这样可以保护焊咀和空气隔离,焊咀不会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

  4、  当不使用焊台时的保护  当不使用焊台时,不可让焊咀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这样会使烙铁头上的焊剂转化为氧化物,致使烙铁头的导热功能大为减退。当焊台不使用时应把电源关掉(针对非控温及无自动休眠功能的焊台)。

  5、  当烙铁头已经氧化时应如何处理:
  ①  先把温度调到300℃,用清洁海绵清理焊咀,并检查焊咀状况。

  ②  如果焊咀的镀锡层部分含有黑色氧化物时,可镀上新锡层,再用清洁海绵抹净焊咀。如此重复清理,直到彻底去除氧化物,然后在镀上新锡层。

  ③  如果焊咀变形或穿孔,必须替换新咀。

  ④  注意:切勿用锉刀剔除焊咀上的氧化物。

  6、  其它注意事项
  ①  尽量使用低温焊接,如果温度超过450℃,它的氧化速度是370℃的两倍。

  ②  请经常保持焊咀上锡,防止氧化。

  ③  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焊咀受损变形,只要焊咀能充分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充分传递,另外选择合适的焊咀也能帮助您更好的达到焊接效果,提高工作效率。

  ④  发热芯的正常保养方法:焊接时不要用力敲烙铁头,高温时容易把发热芯碰坏。

  ⑤  主机保养:在操作按键时用力要平衡,手柄插入主机时方向要对准以免焊台短路烧坏。

网友:
厂家可能是这样要求的,,但实际维修中,不一定会这样做

网友:
只要生意好, 工具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不要用海绵了,加水后的海绵会降低烙铁头的温度,让长涂层容易剥落。反而不利于保养。我现在都用洗碗的不锈钢球,它可以很好的刷干净烙铁头也不用加水,一块可以用N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