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SIO_PWRBTN#

楼主(2015-09-11):
待机电流0.02,按开关到0.07  SUS_ON 有。根据时序查到SIO_PWRBTN# ,不正常,前面的都有,EC 换了 EC程序刷了? 还有什么会引起? 图中16的步SIO_PWRBTN#没有电压,把D1取了还是没出 ?这个机器LID应该为低? .5V_SUS_PWRGD 有.哪里没查到的?

补充内容 (2015-9-12 11:10):
已经修好了,问题在15楼的

网友:
lid没有为低的把

网友:
LID_SW#待机下为低,按下开关EC发出 SUS_ON产生+3.3V_SUS上拉成高。

网友A: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测一下LID_SW#应该为3.3  。。。。

网友:
若EC待机条件都正常,换开关,再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测一下LID_SW#应该为3.3  。。。。

戴尔为了省电,待机时没有3.3V,都是按开关键后再出来

网友C:
学习了,等待答案

网友D:
lid正常是3.3V查下把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网友E:
RSMRST 是高电平不  如果是  那LID不用管  如果为低  那LID 就不正常

网友:
听大家的看看l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为了省电,待机时没有3.3V,都是按开关键后再出来

按开关到0.07  SUS_ON 有以后 +3.3V_ALW提供+3.3V_SUS,然后上拉LID_SW#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正常是3.3V查下把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个LID 待机就是为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 是高电平不  如果是  那LID不用管  如果为低  那LID 就不正常

rsmrst 待机为低,按开机键后为高 LID一直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 是高电平不  如果是  那LID不用管  如果为低  那LID 就不正常

哦 说错了  触发之后LID 为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等待答案

嗯  找到问题了 一定说一下

网友:
已经OK了,换桥OK的,原来是+RTC_CELL 出问题了,在纽扣电池供电下只有0.5v,但是在AC 下有3.3V 。一直是在AC供电下量的,还有就是晶振没起振,这个是我的错,竟然没量晶振32.768K  ,这个机器坏的零件 EC ECBIOS芯片 和桥 ,桥HM67用的HM65代换的,到此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SIO_PWRBTN#  这个 信号 一直在跳  S5_ON也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