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daozq9)NBSWON#无电压求助

楼主(2015-09-11):
宏基4738zg 广达代工zq9不触发,带机正常,有3v,5vpcu,开关信号NBSWON#无电压,刷bios,换ec,lid正常,acin正常,时钟正常,一般都是有上拉电阻的,这个没发现上拉电阻,就懵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刷BIOS

网友:
把ec的那脚翘起来测试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线路漏电引起的

网友:
测下开关电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上拉电压还是别的地方拉低了

网友:
可以考虑是否主板漏电,或多试几个程序看看

网友:
翘EC脚位再测

网友:
测下阻值,桥也会拉蒂的

网友:
翘EC脚位 在测试看看

网友:
我的sony 也跟你的一样!

网友:
路过看看,现在正修个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