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进水,瞬间掉电后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5-09-11):
  机器 联想G405
  板号 LA-9911A
  故障 RTC COMS部分进水, 不严重, 清理过后, 上电,  触发0.044A马上就掉电, 应该是掉电保护,就在开不了机了,需要电重新插入,即可在触发0.044A,在掉电,    由于进水不是很严重, 只能上论坛下载图纸下来, 来研究研究,

网友:
新手,也在寻求答案

网友A:
RTC电路附近进水,RTC电路查过正常吗?上电不持续,烘一下桥开机试试。

网友B:
你还是先看一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估计是你的EC坏了   你换新的EC 不触发  你查查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C:
听了你表达,我要说的是不要看到什么就去动什么,想好了再下手,你这样盲目干下来,又是翘脚,又是换ec的,很容易扩大故障,现在分组供电开启信号已经出来,所以你要用示波器抓取各大电感电压是否有瞬间输出,幅度是否足够,多抓几次,不要一次就收工。

网友D:
的确,先确定进水部位正常,再下一步,EC能触发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既然进水是在RTC电路部分,那就先排查RTC电路。这种瞬间掉电的最好用示波器来抓,否则既耗时又容易扩大故障。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用万用表以测阻值为主,先打一下各芯片和电感对地阻值,以及测量各功率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看看桥把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F:
仁宝掉电,主要是考虑短路,不像广达,不出电压也会掉。既然进水了,那就量阻值啊,不要老是量电压

网友G:
你查一下转换电路有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附近进水,RTC电路查过正常吗?上电不持续,烘一下桥开机试试。

有清理干净,  +RTCBATT_3V 经过 PU102 变换 +RTCBATT 1.5V 跑去给南桥供电!!     桥已加焊过, 他这个南桥是跟CPU一起的, 同个桥,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看一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RTC 电路正常, 有产生3.3 V 后转换成 1.5V 跑去南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了你表达,我要说的是不要看到什么就去动什么,想好了再下手,你这样盲目干下来,又是翘脚,又是换ec的, ...

店里有个示波器,   不过不懂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先确定进水部位正常,再下一步,EC能触发应该没有问题,

由于是瞬间掉电,    EC 也有发出 SYSON   SUSP#   接下去是开启信号, 到这步就蒙了,    是查电感供电还是查前级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仁宝掉电,主要是考虑短路,不像广达,不出电压也会掉。既然进水了,那就量阻值啊,不要老是量电压

他是RTC 部分进水,   RTC部分的电容电阻都已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进水是在RTC电路部分,那就先排查RTC电路。这种瞬间掉电的最好用示波器来抓,否则既耗时又容易扩大故障 ...

店里有个示波器, 不过不懂用,       只好慢慢量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查一下转换电路有问题没有

转换电路?   3V转3V  5V转5V,那个吗

网友:
上次也修道过一个G405  也是RTC附近进水了 ,  不装电池   能开机  ,一装上就不 就没有 SLP3了
换了南桥也一样  。。。。没搞好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你的E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短路了吧,段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的确,先确定进水部位正常,再下一步,EC能触发应该没有问题,

我想断开EC的信号,人为上拉个电压做为开启,看看到底能出稳定正常电压不?

网友:
那进水重点查那里,感觉重点在待机电路和返回挂起电路的信号和SYSON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KB9012QF_A3   是否带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断开EC的信号,人为上拉个电压做为开启,看看到底能出稳定正常电压不?

你的意思是,  把SYSON翘起来,,  人为拉个3.3V?

网友H:
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看EC  发给桥的信号有无断线 RTC 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看EC  发给桥的信号有无断线 RTC 电路是否有问题

他就是RTC电路进水,  其他部分没进到,  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