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3/5V待机,处女贴啊

楼主(2015-09-11):
时间过的真快啊,眨眼就过了2个多月,首先感谢下各位老师,来之前啥也不懂,在老师们的细心指导下,学到了不少知识。进入正题:
板号:DA00P6MB6D0
故障:待机3/5V
全板图 到手后首先目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开始打公共点、各大电感的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直接上电,先测量了一下公共点19V正常 ,公共点正常那就测量3/5V吧,直接用黄老师教的抓波大法,抓了5V电感后端波形如下图 ,心里一喜,这跟昨天老师布置的作业中的一个波形完全一样,5V有正常过,被3V给拉低了。立马找到3V上管拆了,取下后测量确实是坏的。从料板拆了一个管子换上,再测还是一样,打了下上管G极的波形只有5V,说明自举不正常。上图纸,找到自举电容位置号 对着主板一看,发现电阻和电容全掉了, 再从料板拆了电阻和电容装上 再次抓波,修复成功。波形如下:3V电感后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第一次发贴,没啥技术含量,哪里有写的错地方希望前辈指教一下,谢谢,各位看官给点分呗
图纸奉上

视茹陌见。 -5 很给力!
至今难忘 -1 看着怎么像演戏 演习 要实战

网友:
想要下载分,要养成每帖一回。

网友:
我想问下  你打的 3v  的波形 怎么判断上管坏了?  是不是原本就是升压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嘛

网友:
湿弟,排版技术有待提高   哈哈

网友A:
上官拆下来是怎么判断好坏的 ?打体二极管的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拆下来是怎么判断好坏的 ?打体二极管的值吗?

测6次值,有一次值为500左右的正常(DS之间)

网友:
抓波大法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