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7S主板USB供电全无

楼主(2015-09-11):
V星PH67S主板USB供电全无,跑了电路发现全都用一个8脚的芯片,第一脚5V供电,第4脚好像是控制电压,没有3.3V,第8脚就无5V电压输出。跑了下电路,所有USB的第4脚全通用,我找不到哪个芯片是控制电压3.3V输入,板子除了南桥外,ASM1083和F71889AD这二大芯片,哪个是输入控制3.3V电压?
找不到的话,第一脚飞线到第八脚就可以了吗,还是找个3.3V电压飞到第4脚就可以?

网友:
飞过去一个5V给USB供电,看能不能用

网友:
其中一个小八角坏了   你换掉就好   靠近CPU风扇附近的比较容易坏  你先拆一个上电量 看下其他的出不出5V  要是出了就是这个坏  如果不出就接着拆下面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6282-1-1.html

有图纸真方便 ,F71889芯片46脚……USB开启信号,我想说这设计师真是SB,这个坏了,所有USB就不能用,不像以前那种只要坏一个其它U口还可以用……。

网友:
V星USB不能用小8脚IC,短接1和8脚就秒了

网友:
要是台机主板有电路图的话。。 修复率会高很多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没图纸的话,就像无头的苍蝇乱撞

网友:
很多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图纸又不想跑线所以才弃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