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m35a电源模块烧糊没配件换怎么解

楼主(2015-09-11):
如题,电源IC P7908P度娘&某宝都搜不到,是换板的节奏?

补充内容 (2015-9-19 21:39):
换板发现这板的电源芯片是APW7331原来是可通用的,可用了没一个小时又坏了,正在查原因

补充内容 (2015-9-20 19:52):

再换板太久客户等不了,不修了,,,做个记号,IC 1脚19v  2脚0v  3脚空0v   456 GND   7NC0v  8脚0v 有短路  9,10,11,12 都是0v   13,2.8v   14,4.6v   15,4.3v   16,3.7v 都不正常啊

网友:
只有换板了,

网友:
这资料查不到,不行的话就掏个板或换个LED灯驱动,不过接线有点麻烦

网友:
看样子是了 查不到任何资料的话

网友A:
网速不给力,AC Adapter Charger Power Cord Gateway P-7908,只搜到这个,链接打不开,网速好了,再给试试,LZ可以尝试换别的搜索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速不给力,AC Adapter Charger Power Cord Gateway P-7908,只搜到这个,链接打不开,网速好了,再给试试 ...

你查的这个应当不是,这个IC可能是LED驱动

网友:
LED恒流源电路。外接一个54V恒流源,ok了。

网友:
这个板一般烧坏了,基本报废

网友:
直接换个LED升压板

网友:
刚才在万能的某宝上查了,的确没有这个啊,楼主考虑换板了。

网友:
估计板子也不过,顶多40块钱

网友B:
前天万能的某宝购买个一块板,发现这板的电源芯片是APW7331,商家后换上去的,还有松香痕迹,原来芯片是通用的啊。。。。不过客户用了没一天又断电黑屏了,再也开不了机,拆机看芯片并没有烧焦,还在查原因,什么情况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万能的某宝购买个一块板,发现这板的电源芯片是APW7331,商家后换上去的,还有松香痕迹,原来芯片是通 ...

现在什么情况 好了嘛

网友:
换板太久客户等不了,不修了,,,做个记号,IC 1脚19v  2脚0v  3脚空0v   456 GND   7NC0v  8脚0v 有短路  9,10,11,12 都是0v   13,2.8v   14,4.6v   15,4.3v   16,3.7v 都不正常啊

网友:
找不到,只有换板了

网友(2015-10-16):
板子不贵就去买个板子来用,现在有些集成IC很难找

网友:
现在是换板比换件来的更容易些的节奉啊!~

网友:
LED壳子太小
换板子都不好装
以后维修难度都增大了

网友:
你没测一下是不是适配器电压高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