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23f激光打印机,5V输出正常,无24V输出。求助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5-09-11):
求助大家分析下

网友:
1  查24V整流二极管,2  查簧片开关。

网友:
见图中的位置

网友:
见图片SXF-4623F电源主板输出5V正常,24V不输出,求救

网友:
R11:10欧姆电阻开路,更换即OK。至于原理和元件位置请自行分析与查找。

网友:
打印机电源板维修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学习了 ,过来得分的!~

小文大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习一次了

小文大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图上有注明了一下。有25V但到MOS管的输出端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我第一个图你放大就可以看到的

网友A:
我今天订了一块回来还是一样,因为二手的不确定是不是好的,卖家说是好的,但电压和我的一样。有修过这主板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遇到楼主有点激动,小弟求助一下,也是这块板子。三星一体机scx-4623fh
现象:插电源后正常使用中,一旦关机就起不来了,机器一点反应没有,所有指示灯不亮,主板也未点亮。把电源线拔掉,4-5个小时后插电又正常启动使用中,关机又起不来了·······
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订了一块回来还是一样,因为二手的不确定是不是好的,卖家说是好的,但电压和我的一样。有修过这主板 ...

你家机器故障现象是什么啊?二手板子好用吗,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啊。我也想买啊。

网友B:
通病,就像惠普的1522,换主板或者加焊主板大芯片,我遇到过,机器的故障现象是偶尔能开机,但关掉就开不了了,放一段时间又能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像惠普的1522,换主板或者加焊主板大芯片,我遇到过,机器的故障现象是偶尔能开机,但关掉就开不了 ...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加焊了主板大芯片,不过不到一星期返修了,后来跟客户商量加钱换了块主板

网友:
你测量一下板子上那个簧片开关上有24V吗,有的机器要把那个开关按下24V供电才出来。

网友:
互相参考一下,大家一起分析分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8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