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5-09-11):
一台G450的机子英特尔的,电流开机0.45然后跑到0.9左右。显卡有点烫,刚开始没有CPU复位,后来做了下桥有CPU复位了,但内存复位始终没有,内存复位脚打值500多,请问下师兄弟们,我应该要怎样修啊,BIOS刷过,北桥焊过,显卡焊过

网友:
查北桥呀,看哪个没有满足

网友A:
查一下内存其它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内存其它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是不是内存要发出PG,北桥才发复位啊

网友B:
冒昧的问一句,你数对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昧的问一句,你数对脚没有?

用假负载的啊

网友C:
三代内存复位在第几脚啊

网友D:
一般北桥发出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代内存复位在第几脚啊

30,哥,回答正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北桥发出的复位

北桥是不是要收到内存PG才发出复位

网友:
好吧。我知道有这个内存复位可是重来没去量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