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A40L-741HD(QTS502) BIOS

楼主(2015-09-11):
板号DAOTWSMB6E0 REV:E  电压异常烧CPU 备份   主板正面     背面

网友(2016-12-14):
下载看看,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板号DAOTWSMB6E0 REV:E  电压异常烧CPU 备份

网友(2017-08-29):
诶 ,我来抱怨下。正好需要这个程序,可是权限不够    不能下载。这什么逻辑啊

网友(2018-04-20):
开机老是掉电是怎么回事,哪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18-10-03):
坑B  什么素质 大家不要下载了  亲测刷了此BIOS度不能触发,这人来骗分的,巡维也不好好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B  什么素质 大家不要下载了  亲测刷了此BIOS度不能触发,这人来骗分的,巡维也不好好管管

仔细确认下 是不是刷错了或装反了,不要在这谈素质

网友(2018-11-28):
我来验证了,确实刷了你的ECBIOS不能触发。

网友(2019-02-13):
电压怎么异常,刚好有一台用分分钟掉电或重启,掉电时听电可调咚的一声,发现掉电或重启时有短路,拆开用手摸发现cpu供电那2电感温度过高。。。。cpu坏?供电管测阻值没短路,无现成材料换,头疼。。。。

网友(2019-03-24):
我发现好几个这样的板子 一上电吱吱叫  有时候能开机  显示了马上掉电 5A 大电流  还在研究中

网友:
下了,回去试试

网友(2020-12-30):
刷了不能触发,骗分的。我确认。

网友(2021-03-29):
刷了不触发

网友(2021-05-02):
本人亲测刷完真心不启动

网友(2022-02-13):
我是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