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不开机,无电流,不充电

楼主(2015-09-11):
客户反应以前有时自动关机,这次自动关机就再也开不起来了,通上电源试机,无电流,USB充不了电,也是无电流,怀疑主电源IC虚焊,加焊一下,通电再试机,有电流了停留在160ma,还是不开机,以为没加焊好,再来一次,通电再试机还是一样电流,再用USB通电看下,也是100多ma,还是开不了机,装上电池用USB充一下电看下,又无电流了,再用电源开机,按开键也是无电流了,可能是PM8921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个,通电再试机,还是一样现象,有时有电流,有时又没有电流,还是主电源这里问题,主电源32.768晶振没有换,换一个,再试机,开机电流有变化了,用USB每次都有电流了,装上显示屏,开机有显示了,充电也正常,原来是32.768晶振坏了,造成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5-9-16 23:14):
已经标注了位置,大家看一下,在回复里面

网友A:
32.768的晶振在哪能标注一下吗

网友B:
那个晶振啊,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C:
32.768晶振也能造成不开机,学习了

网友D:
太好了,不错哦    太好好好好限好好好

网友:
太好了,明天会更好了,亲

网友:
怎么感觉手机和主板一样啊,还有32.768Khz 晶振

网友:
楼主该标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高手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手机也是32.768参于触发啊?

网友:
我想问问32.768在电源的左上角还是在电源右上角?

网友E:
楼主发表要标示清楚,好让我们手机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表要标示清楚,好让我们手机小白学习学习。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的晶振在哪能标注一下吗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晶振啊,让我们开开眼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晶振也能造成不开机,学习了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晶振也能造成不开机,学习了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不错哦    太好好好好限好好好

已经标注位置,当时发不了那么多图,在回复里可以看到,红色圈里就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