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不插CPU 影响内存供电电压

楼主(2015-09-11):
(无正文)

网友A:
我晕,这有什么问题,不跑码内存1.2V  跑码了,1.5V  你DDR3

网友:
见过 没上CPU  内存电压 偏高的 一大把。偏低的 比较少见 ,或许是 预电压吧  每个板的设计 不完相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有什么问题,不跑码内存1.2V  跑码了,1.5V  你DDR3

请教大师 这样设计有什么用处嘛

网友:
没跑码的时候是1.3v 跑码就变成1.5v,有些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些主板要跑码后内存电压才会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