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P8H61,开机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5-09-11):
华硕P8H61,开机转一下,就停,强行加电,内存,桥,总线,CPU都有电压,单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师,这板有通病不,我是一个小小白,大家不要笑
华硕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有、、

网友:
我这个也是.似乎贴子里都是反复重启.刷程序好的.可这个刷了也不正常.我的也没有搞好.拔掉P4头也是重启.

网友:
转下就停一般是cpu供电的问题多些。。楼主的这个可以拔掉4 pin头实验下啊

网友:
楼主拔掉CPU小4PIN试一下,不行的话 不装 CPU试一下 bios 要是找原版的话 是比较难找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拔了也是不行,还是重启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上cop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先换电源

网友:
场管电压都多少??我觉得像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的也一样。楼主修好告知一下

网友:
刷程序 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主板供电正的话bios

网友:
考虑过内存兼容性没

网友:
换CPU 试试 或者刷BIOS 简单试试 放电

网友:
换过CPU了,BIOS也刷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问题修不好

网友:
你这种情况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查查内存电压第236脚

网友:
VSSA VCCPLL 有电吗/

网友:
先刷BIOS试下,多点一会,有的主板 风扇转3次才能开机

网友:
cpu供电问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