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3/5V后抓波

楼主(2015-09-11):
今天修好了一块无3/5V待机板,故障比较简单就是3V电感短路了,断开电感一端打值,发现电感前端正常后端短路,用烧鸡法摸到南桥有点发热觉的南桥短路了,上BGA拆了南桥,再打值电感正常,接电源3/5V正常出来了。下面是抓到的波形图:

3/5V电感后端:

3/5V电感前端:

(不装上管)上管G极:

(不装3V上管)5V电感后端:貌似不掉电啊!!

(装了上管)上管G极:

5V线性:波有点奇怪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负载!!

双通道同时抓上下管G极:

双通道同时抓3V/5V电感后端:

双通道同时抓EN信号与电感后端波形:

网友A:
能把 饼老师 徐老师教的 重要波形来几个么。。   3 5V  已经玩过多少次了  HM5X以后 没有ADS# 除了抓抓内存波没啥好玩的了

网友B:
请教下双通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 饼老师 徐老师教的 重要波形来几个么。。   3 5V  已经玩过多少次了  HM5X以后 没有ADS# 除了抓抓内存 ...

除了这个,其他的波我也没玩过啊,改天会了再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双通道怎么设置?

首先,你手上要有波波,然后你 先熟悉下界面,然后 你差不多就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双通道怎么设置?

其实跟单通道是一样的,第二通道设置下上下位置,每格几伏就好了

网友:
我还没有示波器呢!

网友:
越来虎集成,越来越没东西查了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是很精通

网友:
用示波器来维修,看来更方便

网友:
实地现在在学3  5v吗,看见好几个都是修待机的电压的帖子了

网友:
我现在要往信号级维修,谁出点资料啊

网友:
楼主抓了一手好漂亮的波波啊,在实地学习出来的果然强大

网友:
哎 看的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了

网友:
太无聊了  千遍一律全是这玩意   休要加精

网友:
没有示波器,以后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会抓波

网友:
表示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只有万用表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
实地出来确实不错

网友:
实地好强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