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不认独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5-09-11):
机型:神州A460P-B95G D2 板号:DASWHMB18F0  REV:F
故障:同行拿过来说,能进系统认不到独显

处理步骤:1,先自己装了个系统,现象还是一样,拆机。。。
                 2,进系统后测量独显供电0.9V,应该是正常的。。。
                 3,想刷个程序试试,但是独显能进系统,暂时不想动手。。。。拆成裸板观察了了显卡周边后面是否掉件,没有发现
                 4,打显卡到CPU之间耦合电容的阻值都的290左右,当测到C240时候有发现阻值无穷,难道是显卡虚焊,直接上BGA???
                      NO NO...先把显卡座子和绝缘胶撕去,果然有发现。。。LOOK

发现C240到显卡里经过的一个锡点发霉了,不拆下座子还看不见,同时发下其他几个点也有点发霉,但是线路还通的。。。直接飞线好,上好绿漆,太阳下晒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给大家提供个不认显卡时候的维修思路。。。主要的是维修板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很多时候修不了可能就一个小小地方断线了,补好就行。。。

各位大哥赏点分吧,前几天晚上为了下个BIOS一直在评论,可恶的是下了几个BIOS都是不能用的,最好还是X宝买的解决了。。真是悲剧!
附上本机图纸
神舟A460P

网友:
心细总是有好处的。

网友A:
开来机器进过水或者使用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B:
神船广达代工的        也算不错了       难道这个座子底下的胶水腐蚀线路?】

网友:
补点也算是有技术的活了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来机器进过水或者使用环境比较潮湿

机器外壳很干净,里面也没有什么灰尘,感觉可能是那个绝缘胶布的问题,很多机子腐蚀就是胶布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船广达代工的        也算不错了       难道这个座子底下的胶水腐蚀线路?】

可能是胶布吧,胶水?什么个意思!

网友:
这故障不好下手  真要慢慢查 找这些电容也累死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这都是时间积累的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一针见血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对了都好说

网友:
之前 修片不过内存的 修了   2天  ,我都没查到问题,丢给同事  ,他说他只用了 3分钟 就搞定,我百思不得姐,他悄悄告诉我,内存槽里有异物

网友:
胆大心细   强啊

网友:
仔细 细心  哈哈 等于成功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仔细 细心

网友:
故障比较经典,加分了

网友:
贴在板子上的绝缘胶布是隐患啊,见到多数机器胶布下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蚀现象。

网友:
心细技术好什么机器修不了